华硕K43S怪现像 板号K43SD REV 4.1

楼主(2014-06-23):
故障:不接外接如硬盘\光驱,开机LOGO直接进BIOS,显示正常.保存退出重起重新进入BIOS,不会掉电.直接选择退出BIOS,不能退出.接上光驱硬盘\光驱,LOGO显示正常,后跑出红绿蓝,像检测屏一样.过会还会掉电.维修过程,更换显卡,刷BIOS,无果,还是老样,论谈里走了好几遍,可能性较大的,显存,HM65.但没把握.求思路.I5独显机子内外显都是一样 显卡.LVDS数据脚位,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A:
不接外接如硬盘\光驱,开机LOGO直接进BIOS,显示正常.这个是正常现象。
你用u盘启动看是否能进pe?

网友:
测量一下耦合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外接如硬盘\光驱,开机LOGO直接进BIOS,显示正常.这个是正常现象。
你用u盘启动看是否能进pe?

进PE也是一样,但能看到U盘启动菜单,过了还是老样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PE也是一样,但能看到U盘启动菜单,过了还是老样子了

那只能换hm65的桥试一下了。bios有没有刷对?换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换hm65的桥试一下了。bios有没有刷对?换一个芯片

有呀,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被摔料板)。

网友:
解决了么? 我刚好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也是近不了系统 不认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