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台式机 电脑 问题 一样 开机卡在 windows滚动条

楼主(2014-06-23):
内存 硬盘 数据线 系统版本 都换过还是这样 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问题。。都是靠慢慢排除的。。排除到那个硬件出问题,就换或修。。没有什么直径的。。。

网友:
你不排除掉是那个硬件出问题。人家都帮不了你。。。

网友A:
是什么板子呢   会不会是单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板子呢   会不会是单桥的呢

一台 dell g41 一台 技嘉945 不是单桥

网友:
笔记本的我遇到过几个,换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取外设,试试

网友:
我把 板子 取下来 加上 自己的 电源 硬盘 没别的 东西 还是 这样= =

网友:
硬盘线换了没有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否连进PE都卡在那个地方?

网友:
DELL你做WIN7试试。。技嘉换南桥吧

网友:
进BIOS把声网关了试试

网友:
进系统电流大 看看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否连进PE都卡在那个地方?

进pe 也是 卡在 滚动条的

网友:
硬盘换了不会主板硬盘接口控制有问题吧

网友:
只能用排除法了,换个硬盘,换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