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4-06-23):
4750G检测不到电池,电池接口有19V,上电池,待机电流0.08.无充电电流,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刷过BIOS和BIOS芯片  换过IO 换过充电芯片,换过充电上下管 放电管。无思路求解,符图纸,谢谢,板号JE40 4750GJE40 HR

网友:
可能是充放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没有吧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查查

网友:
我想问检测电池是EC的功能还是充电芯片的功能,如果是EC,是不是先让它检测到电池才去查充电芯片

网友:
你看看一些分压电阻正常不

网友A:
你的图纸还要金币 啊,本来还想给你卡看的

网友:
这些技术对我来说都是资源,谢谢啊

网友:
有些是EC和充电芯片一起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还要金币 啊,本来还想给你卡看的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啊,只会上传。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是有时能充有时又不能充都快搞崩溃了

网友:
图纸还要金币啊,

网友:
怎么设置不用金币呢,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