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4-06-23):
有一台宏基4736ZG开机进系统后在滚动条那里就会关机,但只要进入PE就不会机关机进BIOS也不会关机,请问有那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换个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就查查主板供电是否有杂波,以及散热。cpu有问题也遇到过这种
同意楼主:
5.0
烂人烂心烂世界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系统,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任何驱动,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
先软后硬来排除下。。。。

网友:
但是我换过几个系统了,还是一样的主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进PE就不会这样

网友:
你可以先不装驱动,看一下打什么驱动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