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出CPU供电,不是通病

楼主(2014-06-23):
    前几天接了一台G470,不出CPU供电,当时心下高兴,这种机子早修过好几台了,都是轻松搞定,有通病的。于是便按着老方法来修:刷BIOS——换I/O——干南桥。
    谁知道BIOS刷了3个,I/O换了新的,就连南桥也换了,还是不出CPU供电,真把我呛住了,拆掉那小电阻CPU供电又能出,应该不是前面问题,但现在又不知道修哪了,成本倒投进去了60多元,坑呐。
    现求教各位大神,现在应该测哪修哪,现在心下真是着急啊。

网友:
加CPU 管子   换供电芯片

网友A:
你换一个95831试试, 在换个CPU看下,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7066-1-1.html  看下这个测试点有电压没,有的话一般都不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嘛

网友B:
我看楼主南桥没焊好这桥不好焊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拆掉电阻电压也出不来

网友:
那时前面工作条件没满足,再查一下

网友:
再换个95831

网友C:
碰过一台U跟CPU供电一起坏了

网友:
新手大师  路过看看   不懂

网友:
新手大师  路过看看   不懂  后面是什么问题又不说清楚,解决没有啊

网友D:
如果没有短路详细查一下CPU供电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95831试试, 在换个CPU看下,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7066-1-1. ...

谢了,就是找不到这个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楼主南桥没焊好这桥不好焊的

南桥发了个新的做上去,看着它沉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过一台U跟CPU供电一起坏了

换了几个U,都是不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短路详细查一下CPU供电条件

我之前修了几台所参考的这个帖子你可以看看,个人认为拆掉电阻排除工作条件的方法还是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