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挂上硬盘会花屏,不挂硬盘进PE工切都正常

楼主(2014-06-23):
东芝A100,不上硬盘的时候什么都正常,但是挂上硬盘后,过了东芝的LOGO后,在进入系统的时候屏会出现一道一道的竖线(现象和显卡花屏差不多)并且硬盘半有咔咔的声音,硬盘换过,只要硬盘工作了,就会出现如上的情况

网友:
电源不够,查电源电路。

网友:
硬盘换了西数,日立,希捷都不行。内存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应该是电源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