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识别USB鼠标,其它USB设备正常

楼主(2014-06-23):
主板型号是:华硕P5QL
BIOS是American Megatrends
我用水洗过cpu风扇,然后吹干插上之后当时工作正常,然后第二天开机鼠标就识别不到了,USB无线的,有线的试过了,鼠标灯都不亮。。。但是其它usb设备工作正常,键盘,U盘什么的都正常使用,各位前辈支支招,会是哪里有问题了啊。

网友A:
鼠标是不是好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不会是你的鼠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的鼠标坏了吧。。

PS 好像是归IIO管理啊,你小子最近天天当榜眼啊

网友(点评):
PS 是IO管的 。。 但楼主说的 “主板不识别USB鼠标,其它USB设备正常”

网友:
别的都识别了,鼠标不应该啊

网友C:
鼠标坏了吧!!其他的usb设备都能用证明没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鼠标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D:
其他USB设备正常,那说明USB接口是好的,换个鼠标试试吧

网友:
由表及里,先换鼠标试试。然后再查内部。

网友:
更换鼠标试过,试过俩鼠标了,都不行,鼠标灯根本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是不是好的,换一个试试

更换鼠标试过呢,鼠标灯都不亮,检查过bios,不存在禁用问题。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二合一的键盘鼠标套装的无线收发器,鼠标可以工作。

但是单独接鼠标,无线的,有线的统统不工作。。。一点反应都没有。

前辈帮忙判断下还可能哪里有问题,我再倒腾倒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鼠标坏了吧!!其他的usb设备都能用证明没什么问题!

更换鼠标试过呢,鼠标灯都不亮,检查过bios,不存在禁用问题。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二合一的键盘鼠标套装的无线收发器,鼠标可以工作。

但是单独接鼠标,无线的,有线的统统不工作。。。一点反应都没有。

前辈帮忙判断下还可能哪里有问题,我再倒腾倒腾。

网友:
其它USB正常说明USB接口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鼠标试过呢,鼠标灯都不亮,检查过bios,不存在禁用问题。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二合一的键盘鼠标套装 ...

应该没电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的鼠标坏了吧。。

更换鼠标试过呢,鼠标灯都不亮,检查过bios,不存在禁用问题。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二合一的键盘鼠标套装的无线收发器,鼠标可以工作。

但是单独接鼠标,无线的,有线的统统不工作。。。一点反应都没有。

前辈帮忙判断下还可能哪里有问题,我再倒腾倒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他USB设备正常,那说明USB接口是好的,换个鼠标试试吧

更换鼠标试过呢,鼠标灯都不亮,检查过bios,不存在禁用问题。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二合一的键盘鼠标套装的无线收发器,鼠标可以工作。

但是单独接鼠标,无线的,有线的统统不工作。。。一点反应都没有。

前辈帮忙判断下还可能哪里有问题,我再倒腾倒腾。

网友:
你说bios还是鼠标? 鼠标我有线的也试了,换了好几个插口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更换鼠标试过呢,鼠标灯都不亮,检查过bios,不存在禁用问题。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二合一的键盘鼠标套装 ...

我帮你问我师傅了,师傅说可能是桥里面鼠标模块出问题了,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那个二合一的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问我师傅了,师傅说可能是桥里面鼠标模块出问题了,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那个二合一的套装

那我用PS/2的鼠标影响不,手头没有PS/2鼠标测试,又担心买回来不好使。。。

网友:
只要有电灯就会亮,而其他USB设别能用,表示USB口供电肯定正常,慢慢在USB口里拔出把进或者左右晃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