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兄弟们 比较新的板 怎么修呀 从何下手 有图请进来

楼主(2014-06-23):
客户拿来的板  技嘉ga-b85m-hd3 主板 收到以后 量了一下 CPU 供电 有 1.7 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偏高呀   CPU 没有温度 非常奇怪  内存1.5 电压正常   CPU 旁边 场管 电感 有明显的温度   这片板的问题是  可以通电  不跑码 测试卡 复位灯常亮   不知道从何下手  兄弟们 有经验的吗  此板 客户 不报修 故何 开修 汗 但对新板 认识不多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CPU电压是正常,上次有老板也拿来V星主板,上1150 四代CPU, 我们测是一下,CPU电压很高啊,我是建议你去刷BIOS

网友:
先简单排除下。。刷个BIOS试试。。

网友:
1150主板,量出来的电压不是CPU供电电压,跟以前的平台不一样的。
你这个电压正常的。

网友:
呵呵··这么新的板都被你 摊上了 啊!

网友:
好的 开刷 BIOS 试试

网友:
兄弟们呀  官网 BIOS 都才到 2.0  可是这板 是3.0的 找不到BIos 怎么办呀

网友:
问下售后吧,看看是不是已经最新版本了

网友:
官网的bios和我们平时保存出来的不一样大,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修过一片8系列的主板,不过跟你的不一样,你这个复位灯常亮,都没有复位啊,肯定不会跑码了,测下pg吧

网友:
先把它原来的BIOS备份,然后直接刷官方下载的试试

网友:
他有 二个BIOS 的 我对换了一下 还是不行 看来 应该不是 BIOS 问题

网友:
没复位!!怎么跑吗!

网友:
支持11楼,测PG吧

网友:
查复位 ,~~换CPU试下

网友:
请高人指点,我是来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