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I UT P45主板CPU旁8向数字供电2个陶瓷电容的规格

楼主(2014-06-23):
求助 DFI UT P45主板CPU旁8向数字供电2个陶瓷电容的规格  测了长度和宽度只知道是1206封装的 具体电压和容量不知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那个区域的应该都是一样的 只是补自动型号。。。。

网友:
如果坏了找颜色大小相同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开始想法也和楼上已样, 所以准备淘宝, 但很多卖家都说, 1206封装的有很多种规格 。。。。。。

网友:
随便找个都可以吧

网友:
拜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真的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