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IN2020MB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6-23):
    同行送戴尔IN2020MB 不开机。按键没反应,拆机测按键好的,就测了测 驱动板供电,发现U8 117-18 输入3.3 输出0.3 ,测后继450欧 二极管测,没短路现象。从费的驱动板 拆了个117-18 换好 ,一切正常。付上 该机 MCU 程序。求加分 谢谢。

IN2020mb 25x02bl.zip

IN2020MB 24C16.zip

846 Bytes, 下载次数: 7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117-18是什么东西?

网友:
U8 1.8V电源稳压块不良啦。呵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1117-1.8, 是1.8v的线性ldo。

网友:
维修原理说明书收藏备用。多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谢了  我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也换u8117-18,,赞

网友:
戴尔的配件很少,难搞,有一个客户的驱动坏了,驱动ic,驱动板都没得找

网友(2017-05-27):
顺手考下BIOS 是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