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楼主(2014-06-23):
手里一台HP4416S的机子,能开机能关机,CPU,内存,都换过,显卡北桥都加焊了,还是一样,屏供电也都有,还是没搞定!!哪位大侠修到过同样的故障,给个思路,小弟拜谢了!!

网友A:
你的到底啥现象,电流到哪,你都没说清楚,咋帮你

网友B:
4416s不显示的话北桥的多  CPU是07的话也经常坏  除此之外看下4416s显卡供电1.2v正常不

网友C:
4416s北桥和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到底啥现象,电流到哪,你都没说清楚,咋帮你

电流 0.6 1.6 1.8 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4416s不显示的话北桥的多  CPU是07的话也经常坏  除此之外看下4416s显卡供电1.2v正常不

我去查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16s北桥和BIOS坏的比较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