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长城M932

楼主(2014-06-23):
长城M932显示器,背面M8WZR 显示器通电,电压都正常,屏幕不显示,怀疑是驱动板问题,换了问题一样

网友:
电压都正常,怀疑是驱动板问题,换了问题一样  你把驱动板换了 还没解决?你外接灯管看看亮不亮?

网友A:
这个板子,你淘宝上要看清楚,千万别买错了。同样的板子分19和18.5。
有人拿着长城19的1P板子,来找我买18.5的程序。还说19程序是能用的。如果点18.5不能用,说明我程序坏的。

笨死的。两个板子根本就不通用。

很多人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刷程序。

上次我从好机上提的程序,买家说不能用,还说原来没刷前,灯是一闪一闪的,还能开关机。

刷了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你淘宝上要看清楚,千万别买错了。同样的板子分19和18.5。
有人拿着长城19的1P板子,来找我买1 ...

18.5和19的程序 不能通用

网友:
用外接好的灯管先看看高压部分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