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7L背光很暗,如何提高亮度?

楼主(2014-06-23):
接到一台笔记本DELL PP17L,背光很暗如何提高亮度呀?进BIOS调也没反应,想把高压板白平衡接个高电平,可没找到白平衡那点!
有知道的大侠帮个忙呗!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看你的机型应该是戴尔D620或是630的吧,这个机器调屏哦!换个屏试试吧1

网友A:
你这个高压条的线2头是不是一样的啊  上次我也是碰到你一样的问题亮度怎么调还是很暗,最后没招了2头对调了一下就好了,这是我拆的时候看看排线一样的就没区分开来,结果就接反了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抱歉具体什么牌子跟型号忘了

网友B:
你确定高压板、屏线或灯管没有问题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

网友C:
屏  上的密码片 有问题呢

网友D:
灯管的问题应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高压板、屏线或灯管没有问题吗?

我同学很久以前给一个dell换过屏,据说把rom挪过来才会好!可这机器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就没有屏了!
我们给他装了一个就这样!不知道去哪找那pom程序!还是有办法把白平衡接个电把亮度提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  上的密码片 有问题呢

你好!你有这屏的程序吗??

网友(点评):
我有啊!戴尔的屏码片程序我有啊!需要的联系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的问题应该

不是灯管的事儿,换别的笔记本上亮度正常!

网友(点评):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挑屏哦!

网友:
肯定不是灯管的事儿,我们侧过外接灯管点也很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同学很久以前给一个dell换过屏,据说把rom挪过来才会好!可这机器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就没有屏了!
我们 ...

以你所讲就是屏的问题了。如果找不到rom就只能自己改了,改成led背光,这个我也没弄过。

网友:
换高压 灯客 试试  也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F:
刷码片,换灯管,换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码片,换灯管,换屏线

码片程序你有吗?给传一份呗!我想改通用高压板原来的高压板插口线太多了好像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高压条的线2头是不是一样的啊  上次我也是碰到你一样的问题亮度怎么调还是很暗,最后没招了2头对调了 ...

刚才好好看了,那插头不是你说的那种,反了插不上的!

网友G:
DELL的机器换屏很多需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的机器换屏很多需要刷BIOS

你有吗?型号:DELL PP17L

网友H:
ADJ信号是否有3.3V?如果不行直接改高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ADJ信号是否有3.3V?如果不行直接改高压

关键是我不知道哪个是adj,有三个点都是3点几伏,在BIOS里调亮度没有一个会变化!晕!

网友I:
这一般是背光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一般是背光系统的问题了。

有办法修好吗?帮帮我呗!谢谢!
客户有点着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我不知道哪个是adj,有三个点都是3点几伏,在BIOS里调亮度没有一个会变化!晕!

如果都有3.多那就改个高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我不知道哪个是adj,有三个点都是3点几伏,在BIOS里调亮度没有一个会变化!晕!

那就直接改个通用的吧,直接供电、地线、开关!把调节亮度的直接略过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就换IO,我弄个一台

网友J:
一般码片都是用原机器的芯片,兑换一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就直接改个通用的吧,直接供电、地线、开关!把调节亮度的直接略过

呵呵,试着改了可触发不对,有个哥们告诉过我把屏供电当触发了!ok了,就是有时会白屏闪一下,
白平衡没接的事儿吧!谢了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码片都是用原机器的芯片,兑换一下啊

可惜这笔记本拿到咱们这来时就没有屏了!不过改高压板了!本也不算好了将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试着改了可触发不对,有个哥们告诉过我把屏供电当触发了!ok了,就是有时会白屏闪一下,
白平衡没 ...

那个会白屏闪一下是因为开关没有接到后续电路上,也就是时间不同步,不过无伤大雅,好了就行,不客气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

网友K: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不是灯管老化,我改高压板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那笔记本挺老的了,没研究独显还是集显!跟这事儿还有关系啊?说说怎么回事儿好吗?我不怎么懂得笔记本维修!

网友:
就是屏码片的问题。戴尔的最多见,换屏要把码片一起换过来,不然屏就很暗,亮度调节不正常。

网友:
直接改一个通用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快点。

网友K:
以前碰到过一次,集显的可以用其他的屏,但不能调,后来找个同型号的码片换上才能调节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碰到过一次,集显的可以用其他的屏,但不能调,后来找个同型号的码片换上才能调节亮度

嗯,看大家说的还是码片的事儿,可我刷了好多个都不好使,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好多都是卖屏的朋友给的呢!

网友L:
你把灯管线接口里面的两根线换换位置,我有台老东芝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把灯管线接口里面的两根线换换位置,我有台老东芝就是这样搞好的

嗯,等下会有机会我再试试!

网友M:
直接把开启信号跟调节信号接一起完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直接把开启信号跟调节信号接一起完事

楼主修好了吧?这个之前是不是换过屏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楼主修好了吧?这个之前是不是换过屏呀?

这个笔记本到我们这里修的时候就没有屏了,具体咋回事儿也没问客户,咱们给他上了一块屏就亮度好低!
这本高压板插口有好几组电压,一个5V,3个3.2几V,就那个5V感觉像是触发,可改了这个脚就没有5V了,之前论坛上的一个哥们告诉过我可以把屏供电当高压板触发用,接了根线亮度就上来了!

网友O:
19V的电压当触发能正常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19V的电压当触发能正常用吗

19V的电压当触发肯定不行,屏供电不是19V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个笔记本到我们这里修的时候就没有屏了,具体咋回事儿也没问客户,咱们给他上了一块屏就亮度好低!
这 ...

问问他以前的屏了,找到以前的屏就好办一些了

网友P:
主要检查高压板亮度控制电压和开启电压,这两个会影响亮度。估计是是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问他以前的屏了,找到以前的屏就好办一些了

问了,那客户说砸碎了,自己研究来的,后来被老婆扔了!
我也想找原来的屏,把rom程序读出来备用,多好呀!可惜没机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要检查高压板亮度控制电压和开启电压,这两个会影响亮度。估计是是电压偏低!

dell这高压板好多组电压的,一个5V三个3点几的,进bios调亮度这几个电压没有变化!
我也没系统的学过,所以没搞懂!干脆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