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偏高 求指点

楼主(2014-06-23):
什么元器件坏了才造成内存电压偏高? 主板sy a78 rl 主板问题 ddr2内存供电上管D级6.6V下管s级2.6V求高手支招  我只知道电阻坏了把电压拉低 偏高呢 是坏什么器件?

网友:
看一下  内存供电 和上下MOS管

网友:
楼主可参考这个设计图,电源管理IC的问题有可能导致G极电压偏高,从而使S级输出过高

网友A:
把内存供电芯片一套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供电芯片一套都换了

红圈那个8脚电源供电芯片换了 还是这样 还有小红圈哪里 跑线也跑到这里 6脚的 上面标有c99jj 是什么 用什么替换呢?

网友:
看看电阻有变质的没

网友B:
查下那个6.6V从哪儿来的,电源输出有5V和12V,没有6.6V,可能是上级分压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那个6.6V从哪儿来的,电源输出有5V和12V,没有6.6V,可能是上级分压电路坏了

看图片 红圈那个8脚芯片rt9214 5脚是5V电压输出 是通往内存供电 还有就是 上面红圈那个6脚芯片上面标有c99jj 内存供电线路也跑到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硬件 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
查下那个6.6V从哪儿来的,电源输出有5V和12V,没有6.6V,可能是上级分压电路坏了.7楼说的对,再就是电源的问题。再查一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