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魔970+v2.0 换屏幕后无法播放,死机,重启

楼主(2014-06-23):
手头一个970的p4,屏幕坏掉,但是可以开机播放,有声音,按照蓝魔970+v2.0型号,x淘了一个3.0寸屏幕,换上后白屏,度娘说是屏幕驱动的问题,于是按照屏幕驱动61509搜索了一个固件刷上了,然后可以开机了,彩屏。。
现在问题是,没有办法播放歌曲,一播放就死机,或者重启,有时候开机还花屏,换了十几个固件后,问题依旧,有的固件还不能开机,黑屏,但是连接上电脑屏幕就亮了
由于新手,换屏幕的时候没有摘掉电池,会不会是哪里烧坏了,          再有就是,屏幕上面有4个白灯,有3个灯亮的正常,剩下的这个灯有时候总闪,用手轻按就灭掉了,怀疑X淘的屏幕有问题,
我想问大神们,到底是屏幕问题导致无法播放,还是我换屏幕的时候哪里弄坏了,如果主控或者FLSHI也坏了(手头有万能表,不会量),就不折腾了,毕竟买一个旧的才80元,一个屏+运费38

网友:
换个原装的 试一下

网友:
- -! 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才要问问的

网友:
淘宝很多东西不可靠

网友(2014-12-17):
刷下固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