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没有待机,大电容电压泄放特别快,待机p1014,求助

楼主(2014-06-23):
待机没有,管理芯片p1014ap06,vcc脚0.7v,5脚316
换vcc链接的二极管、电容无果,拔掉电源插头后,拿起万用表测量电压,发现也就10秒时间,大电容电压已经泄放到1v左右。

摘掉1014,大电容电压泄放缓慢多了,是不是可以怀疑1014的问题? 手头还是没有这玩意,否则换上就知道了

令外关于辅助供电这部分一直不太明白,这个vcc电压是怎么出来的?原理上说是线圈互感,可是初级进来的已经是整流后的320v直流电了,怎么互感呢?

补充内容 (2014-6-24 13:23):
5vsb对地打值48,这个有点偏小。
跑一下电路,发现导致打值小的根源在于5vsb对地有一个100欧的电阻(这个怎么称呼呢),拆下测量这个电阻阻值正确,二极管档测量就是48,难道这个电源5vsb对地打二极管值就应该是48

补充内容 (2014-6-24 13:43):
最终还是1014坏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电源上的换上,好了。

网友(点评):
待机5v对地电阻多少

网友A:
奇怪的问题电容电压居然会没有了,是不是输入滤波电路由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电容电压居然会没有了,是不是输入滤波电路由问题。

大电容上电压320挺稳定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上电压320挺稳定地呢

你不是说会慢慢的消失吗?

网友:
测过长城用P1014作辅助芯片的电源(正常),基本是8秒左右才没电的,比用C3866的时间要长多了,拆下芯片辅助电路不能工作了,大电容上的电压当然泄放得很慢。检查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如正常则换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5vsb输出,也可能是辅助电源后级问题导致前级保护了,查下后级的整流滤波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会慢慢的消失吗?

加电时大电容电压320稳定,断电后电压迅速消失

网友C:
先测待机电源两组输出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如正常,基本可以判定芯片坏。因为如果是芯片未工作,大电容上的电压泄放会很慢,而现在泄放比较快,说明芯片已工作或有轻微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测待机电源两组输出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如正常,基本可以判定芯片坏。因为如果是芯片未工作,大电容上的电 ...

5vsb对地打值48,对比其他好电源一般都是100以上,这个有点偏小。
跑一下电路,发现导致打值小的根源在于5vsb对地有一个100欧的电阻(这个怎么称呼呢),拆下测量这个电阻阻值正确,二极管测量就是48,难道这个电源5vsb对地打二极管值就应该是48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对地打值48,对比其他好电源一般都是100以上,这个有点偏小。
跑一下电路,发现导致打值小的根源在 ...

难道这个二极管拆测是好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否是说用二极管档测5V SB对地显示48?因为接有负载电阻,这个基本正常。测一下两路整流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C:
副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挨个测试一下,应该很快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挨个测试一下,应该很快找到故障元件。

感谢您的指点,还是1014的问题。
5vsb 5 3.3 这三个电压用二极管档打值都不大,而且不同电源有不尽相同,以后记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