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SD3 不触发

楼主(2014-06-23):
同行送来台昂达P43SD3,说开不了机,我拆机一量,无短路,按开关没有反应,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转。应该是不触发。
量了IO pin65 有5v,Pin67 有3.3v,按开关pin68 电压有跳变。量了下电池有3v,没有图纸,看看南桥有木有工作吧。先量了下晶振,看有木有压差,不接电源时有压差,接上电源,有一段居然木有电压?晶振挂了?接上电源再次量了下,(先短接了开关).居然量晶振的时候,开机了。晕,先换换晶振试试,同时把谐振电容一起更换了。换好,开机了。看来是晶振不工作引起的。

网友:
已经遇到2个晶振坏的了

网友:
晶振这个东西我这儿很少遇到有坏的,估计可能是谐振电容坏了吧!

网友:
3楼说的没有错,晶振坏几率少,多数谐振电容坏。

网友:
可能是谐振电容坏了吧!
晶振这个东西我这儿很少遇到有坏的。

网友:
应该就是谐振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明确,不按步骤修, 就直接强行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