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富士通)花屏有粗竖线

楼主(2014-06-23):
开机过程存在蓝色竖线或开机时不显示,开机20秒后出现图2的情况有蓝色斑点

红色圈圈内的地方有像雪花一样的蓝色斑

网友(点评):
通用板点屏看看,有试验才有结论

网友:
拿个通用的驱动板套下就知道了

网友:
24c02  还是直接用通用版点屏最方便。

网友:
不是屏坏么?

网友:
先带一把屏吧,多一半是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下。

网友:
我没板,没测试所以发问

网友:
还是先点屏试试再判刑吧

网友A:
是不是程序问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问题先

原装的板会有程序问题吗?

网友B:
看第二张图感觉是驱动板以前修过类似的。但是我以前的现象没第一张那样夸张。还是建议通用的点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第二张图感觉是驱动板以前修过类似的。但是我以前的现象没第一张那样夸张。还是建议通用的点屏

都不看回复嘛。。。人没有通用板

网友:
测试一下不就ok了吗,用通用板

网友:
没通用板套屏只能把屏线重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