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I5 开机20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23):
HP431 I5 开机20秒左右掉电,大多数情况下都掉到0.13A左右,少数掉到0.02A.经查CPU,显卡供电没出来。擦两BIOS无效,经观察CPU供电芯片边就是锣丝位,考虑可能经常受力引起CPU供电芯片虚焊,果断补焊!通电开机测试3个多小时,一切正常!
cpu
芯片

网友(2014-11-14):
检查下CPU电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