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开机不显

楼主(2014-06-23):
各电压应该都正常了,测的内存排阻一脚,如图

电流没有往下跳变,中间0.4,直接跳到这里不动

网友:
这电流看起来不对啊?

网友:
打一下内存座的阻值吧。刚刚修好一个进水的,待机是0.011裸板能显示的电流是0.35到0.4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