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 S97 触摸屏 抖动 乱点 故障一例

楼主(2014-06-23):
可以开机   液晶没有问题    电容屏  抖动 乱点  有时点下去  手松开后  屏幕上按下的位置不弹起。

拆电容屏的时候要用热风加热 手不能碰 为好   小心一些  还是比较容易拆的··

换电容屏后  用双面胶固定。

更换电容屏后 故障排除  淘的 70米·

网友:
小小白不能够上图  抱歉·  待我等级提高后  上图·

网友:
校正了没用啊?~

网友:
电容屏如何校正?  电阻屏我倒是会···

网友A:
12年就注册了,到现在怎么会还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年就注册了,到现在怎么会还是小小白。

看得多  发的少 ···  以前不愿意分享   直到前几天论坛里看到有个PC410温控器的 软件  没有下载分下载不了 就把相机里的记录  笼统的整理了下   发了几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