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

楼主(2014-06-23):
联想b460不开机 待机无3 5v 芯片为51123 3v 5v无短路 这款芯片都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呢 求解???

网友:
这芯片输出两组3V5V,一组是自身发出的供给EC等,上电就有的。另一组控制MOS对管发出来受18脚EC控制。

网友:
给你一张51125的流程图

网友:
楼主直接刷EC旁边的BIOS芯片,百分之90会好的

网友:
REF,  EN0,  线性3 5V    ENC

网友:
b460不是好坏乌龟壳吗  还有待机

网友:
搞好没   我也是没有待机

网友:
看下 C496 和 R376-R377 是否有腐蚀。249K 坏的多。如果都正常就换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