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7200.12开盘

楼主(2014-06-23):
7200.12   st3320418as  敲盘   手头有一样硬盘  但firmware不一样,请问磁头可以换过去用吗
听说这款磁头很挑是吧

网友:
可以换过去试试

网友A:
题外话:现在硬盘7200转居多吧,话说本本的硬盘和移动盘是多少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现在硬盘7200转居多吧,话说本本的硬盘和移动盘是多少转的。

笔记本和移动硬盘大都是5400的,7200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和移动硬盘大都是5400的,7200比较少。

嗯,谢。印象中也是5400转的,是不是7200转的话对于小的空间来说,散热不是很好。

网友:
这个只能试了 挺挑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谢。印象中也是5400转的,是不是7200转的话对于小的空间来说,散热不是很好。

费电,笔记本讲究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电,笔记本讲究低功耗。

有道理,谢。

网友:
可以 无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