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A300板号:PT10 6050A2169901-MB-A02图纸

楼主(2014-06-23):
一台三星A300,板号:PT10 6050A2169901-MB-A02,待机0.05,不触发,按开关EC的64脚从3.3降为0,EC和南桥的晶振都有32.768的波形,3V和5V都有,求助高手,和
不触发

网友:
EC是WPCE775L,供电都正常,32.768晶振也有波形,但25脚的RSMRST#信号是低电平,换了两个EC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不管EC的事吧,待机不应该这么低压,3v5v供电就有问题了吧

网友:
EC的供电3V5V都很正常,但25脚的RSMRST#信号是低电平,也没短路,阻值是65K,挑起EC的25
脚本只有0.65V的电压,

网友:
是东芝A300的,上面写成三星的了,谢谢!

网友:
小白路过,观摩中!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百度搜一下,搜不到就到淘宝看一下,还没有放弃。。

网友:
BIOS程序也刷过不行,昨天测到SLP_S5#_3R出来了,SLP_S5#_3R是南桥发出的,RSMRST#信号都没发给南桥,南桥就发出SLP_S5#_3R信号,但只有1.7V,一定是有问题。换了个南桥好了,测试了一天,开关机,进系统,上网都没问题,今天装好又不能触发了,再次拆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