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不加电大电流

楼主(2014-06-23):
早三天接手一台 lenovo B460带电池不加电, 拆下电池 用DC机一接大电流快速关了DC机,心想大短路应该不难修,拆机直奔供电单元主供电,电路查找,没有短路,仔细观察主板后发现声卡旁左下方三指示灯处有个主供电 电容腐蚀洗洗]一测正常 应该不是它导致大电流的,腐蚀挺严重的还是换了个电容,心存侥幸把电压打到5V还是上电看看,一上噶咖一声还是大电流稍微用了下烧机大法,摸到CPU铁壳MOS管发热异常, 应该就是它了,这东西真有点讨人厌,没有引脚不好测,只能四个一起拆 ,再一个一个的测, 测到一个6721只有50欧左右异常,手头没有代换的 ,郁闷啊`看看了电路走向, 这个坏的6721不装,低电压上电应该问题不大, 把刚拆的两6725 一个6721正常的装 ,电压3V 上电待机电流正常,2V 2V的累加上电正常,累到到12V上电时噶咖一声,完了, 又大电流了,这回故障扩大了,不过还好CPU供电一片都短了, 不过还好 6725一个短了,CPU座内的470UF电容也短了,其它正常 ,没招了只能订 MOS管了, 这种MOS 应该是配对使用的 ,就订了四对, 不贵就5.5一对,今天到货换上两对, 加一470UF电容 解决一切正常

网友:
铁壳管可以在线测量好坏的,仔细看看走线你就懂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B460 现象也是大短  拆开一看隔离动过一测头大了 只要是比指甲盖大的芯片都是坏的。实际问题应该是铁壳的事  不过被别人修过隔离 就这样了

网友:
新手大师  路过看看   不懂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遇到过PCB板短路的,在PCB板搞了一大洞,19V才不短路,也是在CPU供电附近。

网友:
                这 都是老通病了

网友:
故障的主要致因是腐蚀导致的了?

这个MOS管是 MOS管本身有问题 待机部分有问题 多是腐蚀造成

网友(2015-02-24):
修过待机部部烧穿的。。。。这个铁壳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