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r 主板,usb15秒关机问题

楼主(2014-06-23):
南桥旁边的822排阻,在路测量其阻值为4000欧左右,拆掉测量阻值却正常,还有472排阻也是在路测不正常,拆掉又正常,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引起的,图中的472被我拆了

网友:
15秒关机典型的usb问题,查查u口电路吧

网友:
u口供电5伏,两条数据线也没问题,问题是822和472排阻

网友:
在线测量大于8.2K可以判断电阻问题,小于就不是定哦

网友A:
小于是桥问题吗,在路测822的阻值只有4.2k左右,这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于是桥问题吗,在路测822的阻值只有4.2k左右,这是桥的问题吗?

这个是同一个排阻中的2个串联了.所以你测的时候就成了4.2左右..是正常的..USB 15秒关机去找点位图去测USB的几个OC的信号点的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有一部分也是桥的问题..感觉反而比例比较小

网友:
oc的信号点怎么测,在哪里测

网友:
先一起换了这两个排阻再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