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25YCW成功修复

楼主(2014-06-23):
昨儿个接到了台SONY  SVE14125YCW,上电0.7A左右,外壳挺漂亮的,同行送过来的,看着保养还不错,应该是个妹子的机器,想到这里,不禁一阵意淫,说不定是个漂亮妹子。

拆机出来后,机器是个集显的机器,I3三代的CPU,
广达代工,版号是da0hk6mb6g0,
下面的SONY专用的版号是mbx-268 rev:g
板子没修过,一修机,机器D壳的生产日期是2013-01,这机器挺新的。

我这边基本上没修过三代的机器,不知道时序与HM65和HM55差距大不大。也就按着广达的时序来修吧。

上论坛找找图纸,发现基本上没什么人发过这款机器的维修经验,搜了下MBX-268找到了个图纸

板子拿到手,示波器打SMBUS波形,没有

于是去测CPU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两相供电出来了,集显电压没有,测了下平台复位只有1.1V,不正常,打阻值在480欧姆左右

考虑到这里,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平台复位已经出来了,但是被后继给拉低了。
第二,平台复位出来的条件电压不够,导致平台复位电压偏低(类似于待机芯片3/5V的VIN电压不够的话,3/5V电压会偏低,个人愚见)
第三,南桥本体损坏
先从理论开始,查平台复位的条件

CPU供电芯片的2脚和7脚,2脚无电压,7脚3.3v正常,为这个2脚没电压纠结一会,应该是属于正常的。
VR_ON是所有电源好信号的,也能肯定前面的好信号也过来了。

直接测EC74脚,PCH_PWROK_EC,3.3V正常
搜索PCH_PWROK_EC到南桥这边来了

CPU电源好信号和PCH_PWROK_EC连带ALL_SYS_PWRGD系统电压全部都正常,
不知道是图纸针对的不是这款机器还是怎么的,有些电阻图纸上没标的在板子上面是装了的,找这几个电阻花了点时间,还好都找出来了。

再刷了个BIOS,迅维上下的,那哥们真舍得,花3K大洋去买个机器,就为了个BIOS,像你致敬。
涛声依旧,继续分析,分析分析,就分出来。

基本上南桥发出PLTRST#的条件基本满足了,只有可能是南桥损坏或者后继拉低,这种HM的桥太麻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动这种桥

期间接到了一台IBM X201的机器,暗屏,客户在店里等,只能先修这台X201的机器,妈蛋,板载I7买的时候说话了2W多,仲系企香港买嘅,好久没练习广东话了,有小小生疏了。
屏接口的主供电20V正常,居然不是20V的保险烧了,运气不是特别正啊,既然是暗屏,主供电也正常,就直杀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无,飞了根线花了我十秒钟左右的时间,之后这个机器花了我近三个多小时,拆屏装屏,换键盘,清灰嘛的,说多了都是泪啊,到了晚上6点终于把那客户打发走了,我昨儿个相信了一句话,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老泪纵横啊我。

今早上上班,拿起板子继续修,根据我的思路,既然前面条件正常了,有可能是后继拉低了。

说干咱就干,咱有兄弟千千万。

断开测量PCI_PLTRST#,3.3v,我就不用多说了,(此处应该有掌声,谢谢)

打后继阻值,480左右,没有明显的短路,还好PLTRST#只去了两个地方

虽然最近没有打雷,但是我还是要先拆网卡,拆了网卡,连上断开的线,平台复位3.3V了。上电小跑一下,感觉像是正常了,于是接屏。。。。。。。。。。。。。。。。。。。。。。。。。。。。。。。。。。。。。。。。。。。。。。。。。。。。。。。。。。。。。。。。。。。。。。。。。。。。。。。。。。。。。。。。。。。。。。。。。。。。。。。。。。。。。。。。。。。。。。。。。。。。。。。。。。。。。。。。。。。。。。。。。。。。。。。。。。。。。。。。。。。。。。。。。。。。。。。。。。。。。。。。。。。。。。。。。。。。。。。。当然是亮机了。

修这个机器,知道了
1.其实三代和二代甚至一代,基本上差不多
2.另外二代和三代CPU好像是可以通用的
3.三代的集显时序是先出cpu供电,跑码过内存,再出集显电压的,不插内存集显电压不出,集显电压在0.9V左右。
献上BIOS与图纸,一点小毛病,高手勿喷。

网友A:
占个首座,楼主技术杠杠滴啊,文采也挺不错的, 请问楼主师出何处!不但技术好     文采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个首座,楼主技术杠杠滴啊,文采也挺不错的, 请问楼主师出何处!不但技术好     文采更好

山东蓝翔驻长沙办事处挖土机专业二十年,你值得拥有

网友:
新手大师  路过看看   不懂

网友:
原来是复位不正常啊,网卡出问题的真多啊

网友B:
大神很厉害啊    可我怎么就不明白你把网卡拆了  怎么就好了呢  网卡那里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很厉害啊    可我怎么就不明白你把网卡拆了  怎么就好了呢  网卡那里坏了

PLTRST#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声卡一个网卡,切断PCI_PLTRST#与PLTRST#的连接点,表示问题出在了PLTRST#上面,而PLTRST#是给网卡声卡复位用的,网卡芯片坏了导致拉低了PLTRST#,但是没有完全对地,所以阻值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RST#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声卡一个网卡,切断PCI_PLTRST#与PLTRST#的连接点,表示问题出在了PLTRST#上 ...

o  谢谢   大神耐心的讲解

网友D:
这个只能看看,不能模仿技术难度属于大师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看看,不能模仿技术难度属于大师级吧

没这么玄吧,其实很简单啊有木有。

网友E:
那个PCI_PLTRST为什么要先断开,怎么实现断开的,拆了那个与门?

网友E:
你献上的BIOS为什么分PART1和part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献上的BIOS为什么分PART1和part2

上传限制为每个4M,这个BIOS是8M的,必须分离才能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个PCI_PLTRST为什么要先断开,怎么实现断开的,拆了那个与门?

那个门根本就没装,南桥发出的是PCI_PLTRST#,而后继复位是PLTRST#,PCI_PLTRST#只到了南桥这一个地方,切开PCI_PLTRST#判断是否是后继拉低,直接在主板上切开PCI_PLTRST#与PLTRST#的那根线就行了。

网友:
机子修好了 那是个漂亮妹纸不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门根本就没装,南桥发出的是PCI_PLTRST#,而后继复位是PLTRST#,PCI_PLTRST#只到了南桥这一个地方, ...

不怕把别的不相干的线也切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怕把别的不相干的线也切伤了吗

看PCB板的走线,到线少的地方再切,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