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BGA返修台 修复 双敏UR770A-CF V3 主板 CPU座 开焊

楼主(2014-06-23):
白菜价收的机器 ,故障现象 用几分钟或者数十分钟  蓝屏或黑屏   开机时用手挪动CPU散热片  就出现以上现象  。  主板CP座开焊

废话不多说·上图

你没有看错  确实是电炉子

瓦数没有测量过   估计800-1500W 左右

开始前 助焊膏均匀涂抹座上面  加温后会流到座子下面··

上面压一个桥散热片的方法  我试验过  这个不太好   我认为是 座子上的引脚会和散热片接触  降低了 引脚的温度  所以后来拿掉了。

烧烤模式正式开启   两分30秒  左右 电炉子要露出一半  热量可以出来  不然板子会烤糊   就不能吃了。呕:)

我没弄掉电容  太麻烦了··  但我建议不怕麻烦的可以摘掉。

后经使用没有发现问题。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探讨  看不明白的地方留言

今天图传到顶线了   还有几张明日再传

网友:
这是最简易的土炮?

网友:
效果肯定不是那么好    而且还费电吧

网友A:
我所谓的效果好 就是可以用  继续发光发热  ···  你所谓的效果好  还是买新的比较稳定。     BGA返修台   上800w 下800w 红外加热板 加起来少说也有3000w。  就省电这点说你的说法不科学·  我提供的是一种方法 大家可以动手尝试一下范例   如果楼上有更实惠更好的方法  就发出来让我们  学习学习···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主板的机器  回复的, 相片上有日期  可以 看看  用了多久了··
这不行那不行  大家如何积攒经验 共同进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谓的效果好 就是可以用  继续发光发热  ···  你所谓的效果好  还是买新的比较稳定。     BGA返修台  ...

这个办法真的不错,我原来用风枪吹过结果失败了,这叫废物利用吧,反正板子便宜修好就值钱了,修补好就卖废板也不亏。大力顶你

网友:
这样不烤糊不?楼主应该烧坏了几块板摸索出来的吧,

网友:
这个返修率高吧

网友:
这个技术太难掌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