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第一次开机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6-23):
          接到一块斯巴达克主板  板号 M26GT4SVMD2  芯片组为nVIDIA GeForce 6100-430 第一次开机诊断卡00 无复位,关机再开机诊断卡复位跑码正常开机,使用中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冷机第一次开机的时候不能正常跑码亮机。不跑码的时候,经初步测量  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总线正常。求思路?

网友A:
你确定是主板吗?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你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主板吗?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你测测

电源确定没有问题  已经代换过全新电源 内存 CPU 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不会 但是我之内能在精神上支持你了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