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60 上电到0.56掉到0.02有时候从0.02直接到1.122没多久就掉电

楼主(2014-06-23):
lenovo z460 上电到0.56掉到0.02有时候从0.02直接到1.122没多久就掉电
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说前晚能用第二天就不能用了,谈好报价后拆机器,插电源发

现上电到0.56掉到0.02有时候从0.02直接到1.122没多久就掉电。拆开发现机器发

现有点进水,但是不多,处理好后上电还是老样子,没法,求指导

网友:
没法子只能测电压,测的pl4 3.3v pl6 5v pl7是+vga-corep
0.75v pl8是1.05v
pl13是1,51v
pll0 1.07v pl11 1,07v

网友:
测试jp10 第22脚,perst#开机后有0v-3.3v的跳变,是否说明有复位

网友:
测试cpu供电的33脚cpu-pgood开机后有0v-3.3v的跳变

网友:
进水肯定先处理进水的啊 确定没断线和烧了的 再看呗

网友:
着重留意进水的位置

网友:
估计主板还是有的地方没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