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400带不动硬盘。

楼主(2014-06-23):
TT的金刚系列电源    ATX12V 2.2      KK400
可以带主板,在使用中硬盘会发出不正常的声音。换电源后电脑正常的。
电源换过电容的。没有好。没有烧焦的现象。不知还会是哪里有毛病带不动电脑。

补充内容 (2014-6-24 16:00):
好的,我看下

12V整流二极管

网友(点评):
12V整流二极管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看看硬盘供电   和接口对地阻止

网友:
先测各组输出电压啊,如果均在正常范围内,考虑是否纹波太大,如果使用多年,重点查电解。

网友:
天热,电源带载能力下降,加强降温措施(电源和硬盘)

网友:
12v为重点检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