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NCP1377和1200AP40通用

楼主(2014-06-23):
ACER AL1916
故障现象:无电
检修过程:目测电源IC烧爆,无法识别其型号,经查为:P1377。另测得开关管、开关管对地电阻、反馈电阻坏。因手上无P1377,迅维网查得203D6可代换P1377。需改如下电路:NCP1200与P1377的光耦连接方式是相反的,P1377的光耦第2脚电压高时输出电压降低,反过来第2脚电压低时输出电压升高。所以,要把NCP1200接入到NCP1377的电路板上时,要把光耦第3脚接地,光耦第4脚接NCP1200的第2脚。
维修经验:NCP1377和1200AP40通用

网友:
看了,以后差芯时,代换。

网友:
谢谢分享啊,以后懂得代换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