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9Z 本地网卡和无线网卡同时检不到

楼主(2014-06-23):
广达代工的DA0ZQHMB6C0,此机不上电二修机。大短路,19V人为到地短路。后查出是HM55桥1.05V短路。更换南桥后可以上电显示,装好系统后发现声卡网卡找不到,先修声卡ALC271X,供电正常,后查到R456阻值33欧变大不稳。更换R456后进系统声卡恢复正常。本地网卡和无线网卡还没有找到,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 本地网卡和无线网卡座到南桥的通信线全查了,没有找到异常的。两个网卡同时坏的情况很少,XP,WIN7系统换过都是老样子,再次更换南桥也是一样的。谁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教,BIOS刷过。

网友A:
     你看看 BIOS  设置  还有就是在系统里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BIOS  设置  还有就是在系统里也看看

全都看个片了。在系统里连网络适配器都没有,应该是没有找到网卡的原因

网友:
换过南桥的,

网友:
你再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都看个片了。在系统里连网络适配器都没有,应该是没有找到网卡的原因

      那还是南桥那边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正缺呢  多谢了

网友:
已经是第二个南桥了,

网友:
还是南桥吧

网友:
高手云集的地方

网友:
这两个网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打了通信PCI-E的阻值也正常。还要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