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独显 报警 不过内存

楼主(2014-06-23):
     手上有个板子,客户说  有时候不亮     有时候能亮  不亮机的时候报警内存不过
                      我手上有一个一样的好板子,把BIOS拆过去装上  还是一样不过内存   后才看到U21发霉腐蚀

换了U21后机子还是一样的情况   别的电感电压都有 ( CPU 内存  在别一个好板上可以亮机)
南桥有BGA  220度 做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这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查起了,,兄弟们能帮我看一下从那里下手吗?

网友A:
为什么不看看内存电路呢

网友:
前排观望大神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为什么会腐蚀 ?进水  建议按着进水腐蚀修  ……

网友B:
R413和R422是否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看看内存电路呢

内存供电有, 不知道查那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413和R422是否变值???

和图纸上一样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图纸上一样的阻值

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