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V2 不过内存 电压正常

楼主(2014-06-23):
如题  各项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过内存 跑E1      BIOS也刷过了一样  ,   不插内存报警  插了内存跑E1不报警,   求大大们 指点

网友:
查一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主要查SPD 3.3V,236脚。系统总线和时钟3.3v.

网友:
刮内存插槽,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3.3,系统管理总线3.3,电感量电压1.5,还有0.75的VTT电压,都有了就只能查时钟和打内存的阻值卡了,还不行再查其他的。

网友(2014-11-12):
查一查内存供电和时钟

网友:
电压正常你就查下时钟

网友:
电压正常你就查下时钟!!!!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还没修好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还没修好 有修好的不

网友:
我也有一片  没了思路

网友:
时钟 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

网友:
基准电压  管理总线  SPD 都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