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智芯(杂牌)G41复位灯一闪一闪维修

楼主(2014-06-23):
前两天50块钱收了台“坏电脑”,后面检测了一下其他的都是完好的,就只有主板坏了,下面来说一下维修的过程。
主板:智芯G41
故障:复位灯一闪一闪,诊断卡不跑码,显示屏不显示。先上个全板图

维修过程:复位灯一闪一闪,肯定是复位的问题了,可是复位的问题有可能是由于供电,时钟,甚至是BIOS问题引起的。
按照时序,先从供电查起
测内存供电,1.62V(DDR3的内存)正常

再测桥供电

桥供电测到有1.05V和1.51V,也是正常的
测总线供电:1.24V正常

测量CPU供电:1.25V正常

供电都没有问题,下面来测量一下时钟
测PCIE槽的A13和A14脚,都有0.47V左右的电压(正常的

再测量PCI槽的B16脚:1.74V(正常

时钟正常,那测试一下PCI的复位是否正常吧
测量PCI的A15脚

用镊子去触碰RST开关,A15脚跳变为3.3V--0V--3.3V
那全板的复位应该是正常的。那为什么复位灯还是一闪一闪呢。
按维修经验,先测试一下总线和SPD吧,总线和SPD没有问题的话就刷BIOS(我一般都会最后才刷BIOS)

测量总线(内存槽238脚):3.38V(正常)

测量SPD(内存槽236脚):3.38V(也正常)

看来要刷BIOS了,先喝杯茶,到处在网上都找不到这块杂牌货的BIOS,看来这块东西准备要当我的板料了。
是不是我刚刚没有测量清楚了,我重新测量一遍,当测到总线和SPD的时候还真发现了问题
测量总线(内存槽238脚):3.38V(正常

测量SPD(内存槽236脚):0.8V(不正常啊)

我第一次测量总线和SPD的时候,选择了第二跟内存槽,这次测量选择了第一根测量。看了是一根内存槽SPD正常,一根内存槽SPD不正常导致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杂牌板,没有图,懒得跑线了,直接飞线吧

然后

最后感谢兄弟“云南小书生”,看了你这么多帖子,才有毅力照那么多照片来发帖,拿个150买的小黄蜂手机照相,感觉还真不怎么样。一般我店里忙的时候,我都是懒得修板的(只卖东西),我的主板大多是拿给我那秒板的朋友来修理。最后感谢迅维网,我的诊断卡坏了,用积分给我换了一个。

网友A:
多谢兄弟的加分啊,你终于下班了啊!!今晚看球不?

网友:
很细心啊,哈哈 万用表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兄弟的加分啊,你终于下班了啊!!今晚看球不?

我准备看16/1的比赛

网友:
非常感谢lsyyran的加分,也让我有了下次再照相发帖的动力(照相真很累)。

网友:
感谢加分啊兄弟(zhx65257855)

网友B:
楼主维修能力不错啊,分析的逻辑性很强,就是图片有点模糊。

楼主换个相机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能力不错啊,分析的逻辑性很强,就是图片有点模糊。

150元的天语小黄蜂手机拍的,这样效果已经不错啦,加点分吧,兄弟,刚刚用分换了个诊断卡,没有分了

网友C:
楼主厉害 一般我就好直接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一般我就好直接刷bios了

我原来第一次测量的时候也是想刷BIOS的,但是杂牌板找不到BIOS,又没有备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50元的天语小黄蜂手机拍的,这样效果已经不错啦,加点分吧,兄弟,刚刚用分换了个诊断卡,没有分了

小黄蜂的系统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啦: 叨叨三叔,名字还真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黄蜂的系统还是不错的

自己刷的安卓2.37系统,就是卖路由器时用来试网络的

网友E:
SPD从那里飞线过去? 是在第一根SPD飞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D从那里飞线过去? 是在第一根SPD飞线过去?

直接从ATX3.3V飞线过去,飞到内存的236脚。给加点分吧,兄弟。分换了东西,都没有了,谢谢!!!

网友F:
你非要飞一根那么长的线吗 。ATX电源那么多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非要飞一根那么长的线吗 。ATX电源那么多 3.3V

刚好有跟USB的断线,懒得剪断了,直接拿打火机烧开就焊接。

网友G:
就是说还有其它的地方有连接到这个SPD   不然的话,没有SPD电压应该是跑 E0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还有其它的地方有连接到这个SPD   不然的话,没有SPD电压应该是跑 E0的多

是的,这块板是一个内存槽SPD正常,一个内存槽的SPD不正常,所以复位灯一闪一闪并不是跑E0。给加点分吧,兄弟,分都换东西了,没有分了。

网友H:
这种短线一般会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短线一般会不认硬盘

SPD直接飞线可以认硬盘的;已经测过了,进入系统也稳定(并正常关机)

网友I:
看来测量的时候得仔细啊,有时候我都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测量的时候得仔细啊,有时候我都做不到

我本来也打算板料的,后来第二次测量时候才发现的问题。兄弟,给加点分吧

网友J:
一般我都直接拆COM口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我都直接拆COM口IC的

技嘉和V星的话,复位灯一闪一闪,拆COM口IC修复几率很好。但是这是个杂牌主板,根本没有COM口IC。给加点分吧,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K:
楼主维修能力不错啊,分析的逻辑性很强,就是图片有点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维修能力不错啊,分析的逻辑性很强,就是图片有点模糊

用150元买小黄蜂手机拍的。给加点分吧,

网友:
加点分吧

网友L:
一根槽子不行怎么还会这样的啊?那总线是系统管理总线吗?不是有2个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一根槽子不行怎么还会这样的啊?那总线是系统管理总线吗?不是有2个的吗?

这块板可能比较特殊,一根内存槽总线不正常,复位灯就不停闪。其他的板大多会跳C1,然后重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可能比较特殊,一根内存槽总线不正常,复位灯就不停闪。其他的板大多会跳C1,然后重启

那总线是系统管理总线吗

网友M: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明确 ,检修手法很好,菜鸟们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明确 ,检修手法很好,菜鸟们值得学习

照相发帖不容易啊,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总线是系统管理总线吗

我飞线的是SPD,不是总线。

网友:
这个线飞的,看的我很不爽。

网友:
你也飞得好看一些啊。既然第二个槽有正常的干嘛非得飞那么远?

网友:
把南桥吹哈,通病喜欢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