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A调温焊台 指示灯闪一下 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2014-06-23):
赛娜936A调温焊台打开电源开关后,红色指示灯闪一下后,就没有反应了,有修过936的指导一下,哪里坏了

补充内容 (2014-6-24 09:22):
这个加热丝是4芯的,量一下电阻是15欧,

网友:
电热丝断路是会开机就闪一下,所以会影响开机的。

网友:
补充内容 (2014-7-17 09:19):
http://rayer.blog.163.com/blog/static/212367125201452494125191/?newFollowBlog
看图去这个地方吧,

网友:
是下面图里哪个加热芯断了吗?我量了有阻值,红 蓝15欧,还有两根银灰色的线
是用通用936加热芯吗?

网友:
图呢看不到啊 烙铁芯4根头应该是发热丝两根头、热电偶两根头。发热丝12欧姆左右、热电偶2欧姆左右 红灯亮一下就灭是不是测温参数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