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62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6-23):
神州A460
板号:H54F

故障:上CMOS电池,插入电源自动触发能开机(在关机也能开机,此时我能正常触发)拔掉电源在接入电源不能触发。
EC是IT8502E JXS    PCH为 55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的图纸,没找到此主板的图纸。
我在网上随便下载了一个IT8502E的图纸
测量其工作条件
感到疑惑的是80脚
DNBSWON_R
此信号时发给HM55的,但我实际测量为0V。
我从新将CMOS电池取下来再接入
还原到能触发的状态时我在去测量80脚既然也是0V电压。。。
现在我也不知道如何去修复此主板了,请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
开关哟没有电压?

网友:
开关肯定有电压啦,只是测量到80脚都没电压。

网友:
看版号在去找图纸

思维在这里 -1 严禁灌水(看清我的内容在评论XXX)

网友:
只有请大神了

思维在这里 -1 严禁灌水

网友A:
电流表电流跑多少

网友B:
不同的板子 的 即便EC一样  部分GPIO脚位也可能不一样
……不知道你能明白不 ?

网友:
换掉南桥晶振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板子 的 即便EC一样  部分GPIO脚位也可能不一样
……不知道你能明白不 ?

明白,版主不知道有没有此图纸了?板号是:H54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板子 的 即便EC一样  部分GPIO脚位也可能不一样
……不知道你能明白不 ?

那么请问版主这个应该怎么去维修了,向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电流跑多少

待机在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