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忙看一下AOC 2217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最近我网吧的显示器白屏特别多,每次拿去维修60块钱。现在又有6台坏的。而且全部都是 AOC 2217V+.都是白屏,在论坛里面看了很多篇文章,基本上都说是,屏线或者保险管坏了。现在是屏线我已经换过,保险管我不知道在屏上面什么地方,屏肯定没坏,要不然修也不只60元。什么驱动板、电源板都没问题。因为我拆了一台好显示器试过。现在希望有热心人能帮助我解决一下问题,我也真心想把这显示器修好。帮我解决了,我给60元的辛苦费,谢谢大家。QQ290042557

网友:
真的需要高人了,60少了把?

网友A:
估计没人会帮你了!看这现象类似屏坏了,其它显示器白屏也是这样吗?

网友B:
给我60元吧,保险位置在屏线接口三个并在—起,供电处有—个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人会帮你了!看这现象类似屏坏了,其它显示器白屏也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的现象,但拿去维修就60块钱。人家肯定没动屏幕。人家说了这是2217的通病。所以才来尝试的。之前有一批17寸方正显示器喜欢烧高压板,拿去修还80.结果自己买高压板回来换才14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60元吧,保险位置在屏线接口三个并在—起,供电处有—个保险电阻。

能加我QQ吗,这样说的方面一点。只要搞好了,六十或者一百无所谓。至少我知道了。

网友C:
60块钱修屏?  真有点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0块钱修屏?  真有点贱。

关键不是屏的问题,你理解错了。屏坏了,人家都一百五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不是屏的问题,你理解错了。屏坏了,人家都一百五以上了

看你说的好像屏就只是屏,没有电路一样,其实原因楼上某位朋友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LZ都拆了好屏的电源板驱动板去测试了。应该出在屏电路上

网友:
看图片不是纯白屏啊,没连接屏线屏线就这样吗?只接背光就这样的现象还真没见过,如果是连接屏线显示这样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最好把屏型号发上来,我见过AOC22寸的机器用一种特别的屏,驱动电压都由驱动板提供而不是常见的在屏显电路上供电,接口也是特殊的。

网友:
修屏60?
太贱了

网友:
你有维修工具吗?没有还是请我们维修吧,不然我们开店干嘛

网友:
屏板上保险换了

网友:
呵呵,看样子就是屏问题,或者屏上DC电路问题。一般修一下都差不多上百的。除非你拿给广州专业修屏的就可能这个价

网友:
你这问题就是屏的问题,也不能是屏上面的保险有问题,如果保险坏了就会纯白色不会是这种现象,应该是屏电路上的某个东西坏了,60给你修屏你就偷着乐吧,还想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