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修联想E420集显本本,郁闷的维修经过。同行没有一点实力。

楼主(2014-06-23):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联想E40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拆散的,在别处修过没修好。楼主结果主板大概看了下。板子接受过了大面积的加焊EC,充电芯片等。。。我来问同行:(别人修不好的我们修都比较贵的,不排除做过手脚。)同行说我一直看着他修的修了一上午没修上说要换主板800人民币我没有换直接拿到你这里看看能不能搞。楼主想了想同行既然看着他修的应该不敢做太大的手脚。楼主接过主板大概测了下全板阻值没有异常,然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测3 5V 电感居然没电压,楼主仔细看待机芯片已经更换过后面的大滤波电容也换过。楼主后来报价200同行爽快答应了(卧槽?什么情况?)到中午的时间了同行说出去吃饭让我慢慢修,同行走后楼主果断下载了电路图开始郁闷的维修之路。 测待机芯片VIN19V LDO5v (LDOEN可以跳过了楼主喜欢这样跳)前面的一切正常这里不细说了,后来测3 5V开启3V5V EN 为0.5? 明显不对好吧顺藤摸瓜pR266一边5V一边0.5测电阻阻值正常明显后级拉低。接着追吧。 图上标着PD15没装但是也是相连的三路信号同时受控于SHDN只要它为低就会同时拉低这三路其中有HWPG哈哈在广达中最经典了。下面继续摸SHDN吧, 找到唯一能拉低SHDN信号就是这个了吧温控我去。测pd251脚为低看开故障找到了,这个电路原理在这里就不细说了(十个压敏电阻其中一个阻值的变大都会拉低SHDN信号照成无待机)当楼主拆掉pD25之后3 5V完美输出 测PD25 1脚居然又正常为高了?焊回PD25也正常了不在拉低。无语了,算了不在查温控了压敏电阻分布太广懒得去找直接拆掉PD25还是保险一点吧 哈哈 装机试机一下午无问题。明天收钱走人 哈哈。
  机子是修复了,但是楼主很郁闷。对于一个修笔记本的来说没有待机为何不找图纸查待机工作条件而是无谓的加焊呢 大面积加焊?还搞EC 充电芯片?你怎么不去搞南桥?卧槽眼泪啊。。。。很简单的问题完全可以去秒杀的,但是我的同行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怎么修本子的,这点概念都没有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逛论坛?让我一个21岁做维修还不到1年的少年情以何堪?不是修什么板子都是三板斧的修不好就换?你怎么不去把你脑袋换掉?你换板子能搞到200元吗?无语,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记住是无限的。

网友:
帖子以出同行加分

网友A:
楼主很厉害啊,对电路分析的也不错,你年龄跟我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厉害啊,对电路分析的也不错,你年龄跟我一样哦

谢谢 你应该也很厉害吧

网友B:
你那个SHDN信号讲反了吧,是那个三路信号控制SHDN。其中有一路为低。SHDN都会为低。而不是那三路信号受控于SHD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SHDN信号讲反了吧,是那个三路信号控制SHDN。其中有一路为低。SHDN都会为低。而不是那三路信号受控于 ...

是你理解反了

网友:
是我理解返了。报歉。

网友C:
请问下楼主   3V5V EN开启信号是由BST脚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   3V5V EN开启信号是由BST脚来的?

线性5v上拉 同时受控于温控

网友D:
你上家这种程度的维修技术就只会修通病的家伙~不会看电路图的啦~这种家伙嘴皮子厉害~技术一般~都靠修通病吃饭,遇到电路问题就没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家这种程度的维修技术就只会修通病的家伙~不会看电路图的啦~这种家伙嘴皮子厉害~技术一般~都靠修通病吃 ...

对 我这儿好多这样的

网友:
不能这样说同行吧,必进技术有高低,

网友:
一山比一山高,楼外有楼呀

网友E:
得了便宜卖乖,人人都大师级别还轮的到你吗?不知道什么心态

网友:
也许同行也是和你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客户在不好意思打开图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SHDN信号讲反了吧,是那个三路信号控制SHDN。其中有一路为低。SHDN都会为低。而不是那三路信号受控于 ...

赞成楼主的观点。我也认为是讲反了

网友F:
如果你的同行有水平,有实力?这板还轮到你收200元?搞维修要谦虚点,21岁做了1年维修,修得一两块板,未免有点骄傲.

网友:
不必去说别人 你修好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了便宜卖乖,人人都大师级别还轮的到你吗?不知道什么心态

弄懂我说的含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同行有水平,有实力?这板还轮到你收200元?搞维修要谦虚点,21岁做了1年维修,修得一两块板,未免有点骄 ...

我哪里骄傲了 一直虚心学习

网友(2014-11-24):
我觉得不要这样说别人...我就算修不好东西也从不说别人.因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有时候修了一晚上也没修出来.睡一觉起来才发现原来忽略了什么.10分钟就搞定了.像我这里我刚想修来个人装系统.又刚想修又来一上门的.只能放到晚上修.加上磕睡.越修越糊涂.有时候客户跟催命一样催.催烦了就不修还给人家了.修好了增长经验.修不好了也别怪别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所以修板子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