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150 开机温控报错Themarl Sensing error

楼主(2014-06-23):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T510 的机器  客户说进水的  。客户走了后我把机器拆开南桥附近看到进水都腐蚀掉了  ,我拆掉主板放烤箱烤了一上午 下午我我看了一下主板腐蚀断线了 我找来图纸看了一下   R849  R850  R853  R859  都腐蚀掉了  还断线了  我找了一样的电阻换上  短线的飞线   处理好腐蚀的地方我就开始插上交流电源  一看待机0.011心里暗喜应该好了  我把键盘装上傻眼了  不触发  进过水应该键盘坏了吧  然后找一个一样的键盘换上  还是一样不触发  我看一下图纸开机也有3,3V  可能是进水的地方哪里出了问题  找到这几个电阻是给TB62514FG 供电脚  我量了一下芯片 就供电有9V电压 其他的电压都没出来  怀疑它坏了  于是订了一块过来  换上电流哗哗自上  心喜修好了  我把屏、键盘装上  触发亮机了  LOGO过后出现一个英文Themarl Sensing error然后掉电傻眼了 什么情况?  于是又开机还出现掉电  我查了一下是温控报错  我按ESC能进系统鲁大师检测温度也不高啊!  是温控芯片出了问题?我看了一下不知道哪个是温控芯片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了

T510 W51008271-.pdf

网友:
简单明了,秒杀,楼主分析的不错。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