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I3 独显 开机不亮维修 新手看看,老鸟飘过。

楼主(2014-06-23):
THINKPAD E40 I3 独显 开机不亮维修 新手看看,老鸟飘过。附上图纸

GC5 联想E40 独显.pdf

网友:
这个是从WORD文档复制过来的吗?

网友: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发贴,上传图片的时候,都是把图片给我放到最后面了。所以想了这个办法。

网友:
从过程讲解不显,不过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会直接风枪吹下来判定是不是显卡的,如果是显卡大部分还是能点亮一会的。。。还有请教下楼主,你们焊BGA的时候有特别的温度吗,难到你不是加焊都锡珠发亮才停止吗??

网友:
别人不知道。我都是自学的。我一般都是先判断。然后加焊。加焊的时候我的BGA是我从中摸索出的温度。别人的BGA我不清楚。我的温度再高就容易爆桥了。

网友:
你只是热一下吗?怕用不久哦

网友:
我一般用示波器量LPC_AD信号,打出CPU有没有工作

网友:
这个显卡通病

网友:
这本通病啊 拿来都不用想 直接一吹就亮

网友:
thinkpad e40 加焊显卡.记住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2015-03-23):
楼主的判断思路清晰,有参考意义,MARK一下。

网友:
想法清晰,能看懂

网友:
这图纸好 正需要 谢谢

网友:
e40一般显卡坏的话是嘟嘟两声报警

网友:
哦,显卡坏了不报警吗?

网友:
还是得多测试   光甲焊能搞着?

网友:
楼主分析很好,很有见解意义

网友:
加焊用不了多久,而且这个破机器铜管也容易坏 的

网友:
显卡通病的机器了

网友:
按时序维修,有价值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觉得脑袋还是一团糊浆

网友:
你们同行价200,在我们这里也就是100-150.

网友:
楼主好厉害,对CPU复位之后的维修完全没思路,希望楼主赐教下,能提供下这方面的资料吗,书籍名称或者网址都行,拜托了

网友:
兄弟 你太给力了

网友:
这机器 开机无显示 很多都是显卡引起的 楼主 思路很好

网友:
这种显卡有黑胶,216-0728018 容易返修,最后是直接更换掉,纯属个人建议,高手勿喷!

网友:
看楼主写的,感觉是个新手

网友:
我们都是一个供电一个供电的去,而楼主直接用示波器去测PLTRST#,这是个非常快速判断的方法,看来楼主已有相当多的经验,值得我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很多,并且还要注意显卡的铜管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