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怎么判断是触摸按键坏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2014-06-23):
今天收到一台LG W2254TQV 液晶,故障为按触摸面板不开机,不通电,拆开检查发现没5V和22电压,发配件FAN6501替换LAF0001后,电压正常了,但还是无法按触摸面板开机,由于手边无相同配件,无法判断是触摸面板坏还是MCU有问题了,由于这个驱动板为新更换半年的原装板,故重点怀疑是触摸按键有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不用触摸按键还能开机,请知道的同行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
触摸按键一般情况下坏的很少,查一下驱动板或者刷写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对 同意楼上的 我前两天刚修了一个LG 19寸的 电源板上电压都正常 驱动板上也是 开关是触摸的 最后判定是驱动的问题 苦于没有这样的驱动 没办法改通用的驱动板了 但这个LG操蛋的货 还要同时改电源板上的东西 要给电源板上的ADJ加一个3v电压才可以驱动高压点亮灯管,要不是不可以的 给你个参考

网友:
雷击的吧?测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如果驱动板主芯片没事儿,找个程序刷上试试吧!

网友:
既然大家都认为是程序有问题,再求有这个LG显示器程序的分享下,显示器型号:W2254TQV  MCU型号:      W25X20AVNIG和FM24C02A;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