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再次投机取巧维修MS 7392无总线供电

楼主(2014-06-23):
同行拿过来的板子,上电源拆入诊断卡复位的长亮无复位,测电压发现总线供电没出来

总线供电的控制信号来自358 7#,受控358 5#,测5#无电压,追查来源来自U15 5#,测U15供电开启都正常,并且6# 7#输出也正常,唯独5#无输出,对地也不短路

但是手上面也没这芯片换,台式机料板合起来也没几片,于是先用镊子短接5# 6#触发正常跑马,然后就用焊锡吧5# 6#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
不错不粗  值得学习

网友:
混的不错啊  少年

网友:
不错,学习了,写的简练易懂!有图就会爽 啊!

网友:
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1.2是信号,对芯片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
修好就很厉害啊,
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1.2是信号,对芯片不会产生影响,有图就是好修。

网友:
好例子。

网友:
会员 912911 + 2 赞一个!

网友A:
V星的主板,还是以前的老板好修些,现在的新版就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的主板,还是以前的老板好修些,现在的新版就比较麻烦。

是的,ASUS MSI黑板子都不好修

网友:
思路不错啊,修好就很厉害啊

网友:
这很精明,,没有芯片就短接56脚。。。。

网友B:
零成本 维修    维修的最高境界!!!

网友:
厉害,同样达到目的。

网友C:
妹的 整天给大黄加分,也不见你踩踩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妹的 整天给大黄加分,也不见你踩踩我的

你发帖子链接给我,肯定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妹的 整天给大黄加分,也不见你踩踩我的

晕了,在群里发链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发帖子链接给我,肯定帮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6398-1-1.html 来点分吧

网友:
修好就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成本 维修    维修的最高境界!!!

焊锡也要钱的

网友:
呵呵   起码是最低成本了!!节省了物力可以从客户那里赚更多的利润

网友E:
厉害啊请教总线电压位置是在北桥还是在,12v的位置

网友F:
总线供电是北桥旁边的一个单独的3个脚的管子吗?全都是358类似这种芯片供电的吗?我怎么在场管附近没看到358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请教总线电压位置是在北桥还是在,12v的位置

北桥和CPU座中间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总线供电是北桥旁边的一个单独的3个脚的管子吗?全都是358类似这种芯片供电的吗?我怎么在场管附近没看到35 ...

在内存槽子下面,不同的板子位置不一样,跑线就知道了

网友:
Z这样 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内存槽子下面,不同的板子位置不一样,跑线就知道了

一般总线供电都是这种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总线供电都是这种的是吧?

是的。不过一些高端主板是采用PWM供电方式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G:
不错,学习了,这样焊连,怕不怕以后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学习了,这样焊连,怕不怕以后出问题?

反正维修都是保修一个月,等他用挂了早就过保修了

网友:
一坨焊锡解决问题,楼主干得漂亮

网友:
思路很好  变通值得学习

网友H:
请问楼主连的是LM358的5、6脚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只要是没有电压出来,换UP6261  出基准电压的芯片。。。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不过哥们奶子也挺灵活

网友:
  J 是个高手。现在修台试机的的人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连的是LM358的5、6脚吗?

芯片的5 6脚不是比较强

网友:
看来有图纸好修点

网友:
很好!有时候逼不得已就改吧!

网友:
电压看来是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两个电压差不多啊 不错 能借就借

网友:
1脚是供电,En信号有,5.6.7是不是输出,无输出是不是芯片坏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呀

网友:
能这样做.表示你有底子

网友:
短路引脚就搞好。。强。。。

网友:
不错,又省了几块钱白芯片

网友:
收藏了,也许会用到的

网友:
电压相差不大,是没备件的情况下应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成本 维修    维修的最高境界!!!

是啊维修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一块主板不赚几个钱能省则省,毕竟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网友:
台式机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其它电压都正常 发出       唯独这个电压没有    有可能是芯片坏了和后级拉低    是我的话会先断开后级量此脚有无电压,无再换芯片,有就当然是后级了。呵呵

网友:
这个芯片算是MSI通病了,这样也能修好,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用上!

网友:
是啊,有图就好修   没图还要是自己跑,真累

网友(2015-09-22):
维修思路不错,这样子直连芯片5和6脚相当于桥和总线供电同时使用一个基准参考电压开启信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