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两台E40无待机以及0.5左右掉电问题

楼主(2014-06-23):
   最近返修了一台第一次撒牛奶这次撒水的机器,第一次来是不通电无待机电压,按照时序修好了,这里就不讲了想不起来了。只讲第二次修机,客户用没到一个月说楼上漏水把机器又弄坏了,这次来说是电池能开机,电源接上就不开机。告诉客户两天后回电话,把客户支走,拆机拔下CMOS电池,插上电源居然能开机,那插上CMOS电池再试又不能触发了,按开关有跳变,反复试了N次都不好用。自己觉得复位是不是有问题,没办法这种问题说好找也不好找,先测量开关排针,发现LID551#无电压,是不是LID551#引起的呢?如果一直保持休眠状态那还真没法触发启动起来啊。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LID551#处于休眠状态呢?打开图纸看看去了哪里,发现屏接口相连和EC相连,先看相连屏接口这边图纸看到3VPCU上拉经过D8和D9进行亮度DISPON控制需要休眠还是工作状态, 小弟才疏学浅,只是粗浅一说不对给予纠正。测量发现R181另一头无电压,同时D7这边也无电压,这里 研究了很长时间,换掉了电阻电容和二极管都没有好,测量也没有发现问题,那就下一步查看连接EC,通过查EC工作条件工作条件都满足并发出了ECPWROK, 顺着ECPWROK发现了问题,ECPWROK连接的是8页的U31也就是触摸板底下的74门电路 这边ECPWRO引脚居然没有电压,拔下电源,打了下阻值无穷大,再测量与EC 20脚,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断线了,但是我们还是测量一下找找哪里断线了。离U31很近地方用放大镜最终发现有断线,飞线上去,待机到了0.22,再按开机能够触发了,为了安全没上CPU和内存,插上后按开机,拭目以待的联想LOGO出来了,总结一下,由于忙着急,不够细心走了很多弯路,写出来很简单实际操作的时候按时序查找不好找。另一台E40是同行拿来修的,他就说电流上到0.5左右掉电,换过CPU供电芯片,显卡核心供电芯片,不出CPU供电和1.8V供电,经过时序查找,修的过程中发现内存标签纸底下PF10坏了,换了个,还是没好,还是按照时序修吧,看他到了哪里,HWPG没出来,查了SUSON、MAINON、VR_ON.这种掉电机器可以按开关测量电压是否有跳变说给和我一样菜的鸟说的,呵呵。只有这三大条件出来HWPG才能出来,前边的当然都得满足。查到MAINON开启桥以及其他各项供电,其他电压量都能出来,唯独1.8V没出来。那就查1.8V连接的是一个PU8图纸得到为OZ8116LN,查资料得知应该是为I7集显供电的芯片,显出集显供电才会有CPU供电,因为手头修好了一个E40,这里就简单了,测量各脚电压,以及连接的MOS管,发现PQ13阻值不正常换掉后1.8V出来,开心的联想LOGO一起跳出来吧。

网友A:
那EC这边有电压,门电路这边应该没电压吧

网友:
楼主修的不容易啊啊啊

网友:
会看图就是不一样。…。…。…。…………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想到复位电路的

网友C:
维修过的案例有时间就发出来,就冲你这心态给你加5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查了SUSON、MAINON、VR_ON.这种掉电机器可以按开关测量电压是否有跳变说给和我一样菜的鸟说的,呵呵。只有这三大条件出来HWPG才能出来

网友:
楼主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D:
问下楼主,我修的一个广达的板子,按开关SLP_S3有电压跳变是怎么会回事,EC   MIANON 没有电压,没示波器,这是不上电的问题么?

网友:
楼主把机已经装在心中熟透了。

网友:
很好的y帖子 写的很好 晚上回家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我修的一个广达的板子,按开关SLP_S3有电压跳变是怎么会回事,EC   MIANON 没有电压,没示波器, ...

按时序往前推呀,先查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查相连的各个MIANON是否存在短路断路问题。

网友:
只是对E40时序研究透彻了。。。过讲了。。还得 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EC这边有电压,门电路这边应该没电压吧

是的,电压到与门这边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的案例有时间就发出来,就冲你这心态给你加5分。

先谢谢兄弟的慷慨了,我们一起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感谢迅维这个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想到复位电路的

细心很重要,先观察这个板子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规律,也就是我们说的时序,按照正确的上电时序去查找,一步步测量观察联想就推理到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都要写在纸上进行联想推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电压到与门这边断线。

哦哦,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切入点真好

网友(2017-04-14):
修的很细心,很多人没这个耐性维修的

网友:
技术很强,理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