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修好了三星RV420无图纸,无标识的二修不跑码机

楼主(2014-06-23):
神奇的修好了三星RV420无图纸,无标识的二修不跑码机,来的时修机子不跑吗电流上到0.6,二修机报了三百块,拆开,别人加焊过桥HM65,刷过BIOS ,看到桥边上有个电阻歪了,搞正开机没戏一样。网上搜不到图纸,量各大电感电压正常,从简单开始把网上所有的RV420独显,二代CPU的BIOS几个都下了,BIOS拆下了装上去连接标识都没,1脚都找不到,找到四脚地,对好位了连刷几个一样,到桥了拆下来别人没弄掉点,重新换一个新桥情况一样,有点烦了,放到一边,今天来了看了下不知怎么入手了,看在三百块的分上,再弄下。测桥边上的小电感全好的。USB供电有,没图纸转换电压没有大MOS管不知那个是。装上内存假负载打想打下系统管理总线看什么情况,打了一点波没有。但有情况出现,电压福度不对,视波器平时调到最潢时3.3V电压的,打系统总线时没到3.3的帽度,用万用标一测只有2.2V,再测SPD电压也只有2.2V,没图纸不知电压怎么来的。两个系统总线阻值一样但电压只有2.2,想拉一个3.3的电压试下,拉3.3到SPD不行也不会死啊,没找法了测了半天还真测不到3.3的电压啊,没到屏接口附近有个3.3电压拉到SPD脚上了。再测SPD变成3.3了,系统总线也变成3.3了,上内存一试还是不跑码,但电流上到0。8了,难到BOS错了,又一个一个刷下的几个BIOS刷到第二个时,电流跳到1.3外接亮了,就这样修好了,真奸难了,真是奇迹了。同行们加点分啊,鼓丽下。

网友:
好试好了,电压变低是有原因的吧以前会不稳定

网友:
RV420图纸有 也有点位只是点位不一样 但是可以用 昨天修到一个19V降12V的降压管发烫导致1.5v转不过去

网友:
路过学习了,增长知识。

网友:
  补上图纸

三星RV420BA41-01608A 独显.pdf

网友:
SPD这电压低了。。 应该是什么电阻拉低了吧。。。

网友:
技术不错嘛,给力

网友:
楼主走徢径了啊哈

网友:
无图的板子不要紧张。多戳戳还是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缺电压还是容易解决,要是缺个信号就那么容易罗

网友:
学习经验了,多谢楼主

网友:
原来还是BIOS的原因啊

网友(2014-09-28):
牛人!不放弃的精神

网友:
三星 华硕 这些鸟机器 图纸不好找 板子上也不标号 看见就头大  楼主很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 bios怎么不分享下、、、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