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无图纸成功修复一例

楼主(2014-06-23):
故障现象:开机苹果显示正常 进系统花屏   做了个xp进系统有竖虚线其他正常                                                                                                    机子是同行拿来的说花屏 他做了显卡芯片和显存  故障依旧给我们发了过来   ,没找到图纸  师傅   拆机后查了显卡显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不放心上家焊接叫我重新加焊了显卡显存    加焊试机故障依旧   还是怀疑是显存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一 颗  就定了八颗显存准备一起换了心想肯定没问题了  第二天显存到了我先换了一边的四个没解决  另一边四个一起换上应该没问题了吧  尼玛  还是老故障 说明显存是好的了  那难道是显卡问题   又没图纸不好查    怕显卡还是没焊好于是先取下重植球重焊  结果取显卡是悲剧发生芯片太厚太重没夹稳掉了  砸了两颗显存   尼玛  事又来了 还好元器件没事  一起取了   植好球焊上  恭喜故障依旧  没办法只有换显卡芯片  定好芯片一天又快完了   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   奇迹终于出现了还是老毛病     喊师傅干脆换显卡板算了  他说2000多想想还是放弃了    仔细想了想显卡显存都没问题   就是有少量竖条其他正常   那么工作条件是没问题 外围电路也应该没什么问题那问题只有板层断线   显存和显卡通讯有问题     查      问题又来了没图纸咋办呐    随便找了一张ibm t400  ddr3显存的点位图    打开看了一下  一颗显存100多个点   还是八个显存那工程量可想而知     想了下前面都投入那么多精力了  还是继续查吧     说干就干    拿来白纸一篇 先画个点位图的   100多个圆圈画起  对照图纸供电黑色表示   圆圈叉地线   蓝色mda(显卡显存通讯线)红色maa(也是通讯线)其他的线先不管的就这样做完图一天时间没了   不知几个第二天了早上一来风枪打开八颗显存全取了线打第一颗显存对地值    供电  底线  mda  maa  全打了一遍完全正常也是为了对自己画的点位看对不对   第二颗显存就只打了mda  maa还是正常我还真*脏话*有耐心的还要打完八个啊  要是都正常那哭的哭不出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当打到第四颗显存时e11无穷大看来老天对我不薄啊还是给我查到了   都查到第四颗了点位都记得了还是把后面的都查了一遍没问题     然后回到e11这个点看了走线到了下图绿色那个测试点对地无穷大    天啊难道还要喊我去显卡吗   显卡还没有图纸怎么查啊    为了确保是显卡下面断线刮开了测试点和显卡间的线发现阻值来了    原来就是测试点到显卡内部的连线刚刚在测试点哪里断了  刮开线一坨锡修复阻值来了     赶紧植锡  植了第6个了就这样一天过了 明天去把另外的植还看效果师傅说了明天再不好他把板子砸了   通过这几天的折腾我发现苹果板子就是好不知多少次bga  风枪吹显存板子还是老样子。。。。。。。

看错了这是A卡
如果有MATS 你的工作量能减少多少

网友:
风枪吹显存板子还是老样子 “ 搞得这么辛苦,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标题怎么是修复,贴子内容到后面好像还是故障依始啊

网友:
我觉得细心和耐心会战胜一切的!!!

网友:
我觉得咱们维修人员的耐心和细心是必须有的!!!

网友:
这个显卡最好有修复吗。》》??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断线了吗...

网友A:
是显存到显卡断线了,测试点处加焊好了,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我自觉得比不了你十分之一,惭愧啊

网友:
楼主威武,佩服。。

网友:
楼主威武,佩服

网友B:
说实话,后面那里没有看明白,,到底是修好了没有???

网友C:
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D:
这么大的工作量,没个一两千真不划算

网友:
那个显卡板就是修好也用不了多久的,我以前修过一台花屏,换了显卡两天就坏了  ,最后换的显卡版

网友:
显存用风枪还是好拿,这一点一点测量的精神实在是佩服。

网友:
这个好修,我们这都不知道搞了多少个了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     今天来显存焊上试机故障依旧   发现断线的点阻值500多  正常是400多点   重焊 焊点阻值恢复   试机正常了      但点了一中午吃个饭回来屏不亮了     以为是休眠了   结果怎么也不亮了加焊  显卡故障依旧   现在在植原机的显卡芯片  换上在看

网友E:
好了还是砸了????????????

网友:
今天来显存焊上试机故障依旧   发现断线的点阻值500多  正常是400多点   重焊 焊点阻值恢复   试机正常了      但点了一中午吃个饭回来屏不亮了     以为是休眠了   结果怎么也不亮了加焊  显卡故障依旧   现在在植原机的显卡芯片  换上在看      下午换了显卡芯片还是黑屏    后面查到了屏接口有两条线接触不亮    用锡将接口焊死解决了      这次是真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了没???

今天来显存焊上试机故障依旧   发现断线的点阻值500多  正常是400多点   重焊 焊点阻值恢复   试机正常了      但点了一中午吃个饭回来屏不亮了     以为是休眠了   结果怎么也不亮了加焊  显卡故障依旧   现在在植原机的显卡芯片  换上在看      下午换了显卡芯片还是黑屏    后面查到了屏接口有两条线接触不亮    用锡将接口焊死解决了      这次是真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还是砸了????????????

今天来显存焊上试机故障依旧   发现断线的点阻值500多  正常是400多点   重焊 焊点阻值恢复   试机正常了      但点了一中午吃个饭回来屏不亮了     以为是休眠了   结果怎么也不亮了加焊  显卡故障依旧   现在在植原机的显卡芯片  换上在看      下午换了显卡芯片还是黑屏    后面查到了屏接口有两条线接触不亮    用锡将接口焊死解决了      这次是真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工作量,没个一两千真不划算

就是外面好多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后面那里没有看明白,,到底是修好了没有???

写的够详细了

网友:
现在没事干     以后肯定没机会这样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存到显卡断线了,测试点处加焊好了,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我自觉得比不了你十分之一,惭愧啊

没有啦      好多人想弄都弄的出来只是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