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24):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430机器来修,说是加电不显,拿到机器拔电池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跑0.3几,心想这电流应该有电压没出来,拆开机器发现PU4烧爆了,由于没有拍照直接上图
这个芯片是给VGA供电的从料板上找了个好的换上OK,通电开机发现电流还不差不多一样,用万用表测各电感电压,原来CPU电压还没有出来,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是不是CPU坏了?于是找了个CPU换上奇迹出现CPU电压出来了,但电流只跑到0.6几,这电流应该是还没跑码,测无线网卡槽22脚PLTRST#无电压证实了的确还没跑码,打一下对地阻值正常,我了个去。。。这下麻烦了。。静下来想了想,跑码的前提是:供电,时钟,复位,CPU 和EC发出的两个PG,既然复位没有,那就先从供电开始慢慢查吧。。。。当测PU12的对地阻值时发现5678脚对地阻值只有二十多欧了这不正常,打开图纸找到PU12 才发现5678脚是+5VS,先把PU12拆掉再打对地阻值有六十多欧还是不正常,顺着这+5VS查下去,查到PU11 +5VS直接进芯片,先把芯片摘掉再说,摘掉PU11测对地阻有八十多欧了还不正常继续往下,顺着图纸来到U24 +5VS也给它供电,摘掉,只要有关的摘掉,再打阻值有三百多了,这下正常了,从料板找几个好的换上,再打下阻值三百多正常,接电源开机电流上去了,测22脚也有3.3V了,正常跑码了电流也跳变正常,上屏亮机,机器修复。

希望有高手来多指点下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话说这怎么烧了那么多芯片,感觉不太应该啊,有大神给点解释好不,感谢了

网友:
还行 但是感觉 一个一个芯片摘 好麻烦啊 烧鸡多好

网友:
你居然是打阻值把这台机器修好了,厉害。

网友:
修这种机好,返修少

网友:
不像生手了,思路明确,后继电压短路还是电感短路?

网友:
果然是高手了。

网友:
这应该是客户自己带电清灰尘搞坏了U24。一路拉低过去造成的。

网友:
无线网卡槽22脚PLTRST#无电压证实了的确还没跑码.跑码的前提是:供电,时钟,复位,CPU 和EC发出的两个PG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给力。给你加5分。

网友:
你这还能叫新手吗?时序这么透彻

网友:
也可以理解成二级转换电压没有出来,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