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换南桥自动关机

楼主(2014-06-24):
接了一台V460的板,电流上到1.12A不懂,不上内存上到0.9左右,以为是显卡问题给客户报价540,客户同意留机维修。拆机目测外观完美,看显卡N11M-EC1-S-B2,好像是这个,一看觉得不对啊这显卡没见过坏的啊,看看是不是其它什么引起的,忽然间摸到南桥烫的不能摸了,觉得好像有问题,虽然HM55桥是很热但也没这么热啊,不管了先干再说,换好以后触发亮机,嘿嘿540啊  到手了,正高兴着呢忽然间发现怎么也关不了机,尼玛  不带着样的吧,关机就死,重启也死,额  无语了,上论坛一收,哦  原来是BOIS的问题,在论坛上下了个刷上,果然关机了,不过在关机的时候电源灯一直闪,装硬盘测试,好吧 你赢了 在大概2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额。。。看来还是有问题啊,感觉还是南桥有问题,在换,哈哈电源灯不闪了吧,这下该好了吧,尼玛  经测试还是自动关机                 这尼玛什么情况   求大神给点建议

补充内容 (2014-6-27 00:45):
经过漫长的纠结,决定再刷个BIOS看看,好像好了,开机速度恢复到原来一样了,温度也不高了,测机半天无异常,次机修复

网友:
确定BIOS没有问题? 之前为什么南桥会坏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不正常烧掉了

网友:
再找个BIOS刷刷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看看南桥下面可否有问题

网友A:
你看看南桥芯片下面的焊点可否焊接好了!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测测温控看看

网友B:
BIOS 再刷一个 没有刷对

网友:
应该是Cpu附近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南桥芯片下面的焊点可否焊接好了!

再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再刷一个 没有刷对

的确的BIOS有问题,重刷了一个,已经修好了

网友:
次机已修复,确定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