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06不触发检修之(为什么+15V只有6V多,正常吗?)

楼主(2014-06-24):
长城Z06
故障现象:有待机不触发
查公共点正常,3/5V电感有电压。

然后直接查rsmrst#没有电压,查R378两端都没有电压。

查+3v_s5的来源。由PQ25产生,S5D由控制,没有电压,

查S5D来源,由+15V上拉,S5_ON控制,S5_ON有电压,+15   没有电压.

查+15V来源,对地正常,PR120两端都有2.7V,用示波器量,工作正常,电压上不去。于是断开PR120,+15_ALWP有14v。

然后只好PR120依次拆掉:PR117、PR72、PR96、PR101,最后断开R438,电压升到14V,又依次装回去,但R438没装,电压变成8v,(经过验证,装一个电阻,电压会降1v左右),

上电触发可以开机,接外接有显示,接屏白屏,意料中的事,至少找到故障点了。但+15V只有8v????电压不正常吧,是不是有短路拉低了,上电摸芯片,网卡好烫,看接口,灯都亮了(测机时没有注意到),拆网卡。装回R438,+15v只有6v多。可以触发上电,接屏有显示了,原来是网卡坏了,但为什么+15v只有6V多啊?难道还有短路,真搞不明白,…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附图纸
求加分,马上就500分咯,你懂得…..hahaha

GateWAYZ06(板号Z06MB).PDF

网友:
是不是找错点了呀?

网友A:
叠加后的+15V正常应该是+12V左右。你这种情况可能是+15V连接的MOS管漏电导致,换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些电阻变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叠加后的+15V正常应该是+12V左右。你这种情况可能是+15V连接的MOS管漏电导致,换掉看看

都换掉吗,我试过都拆了就是14v,没装上一个就降1v左右啊,。。。

网友C:
pr117  pr72  pr96  pr101这几个电阻这么大,即使后边短不应该拉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117  pr72  pr96  pr101这几个电阻这么大,即使后边短不应该拉低呀

对啊都是1M的,阻值正常。难道是自举不够?

网友:
找到答案了说一声楼主,为什么+15V只有6V?

网友:
电脑能正常工作说明应该不是拉低的,否则肯定会过流。会不会是哪里分压了呢?

网友:
原来是网卡坏了

网友D:
这是长城的机子?捷威吧

网友:
这么 好修 机子 真是捡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长城的机子?捷威吧

没错,是长城的z06。。。。

网友:
楼主不错,学到了,天天看维修经验,进步还是有的

网友:
正常,后面有地方短路

网友:
500分会怎样,不懂

网友:
不正常你也上电亮机了吗,真是神一般的人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掉吗,我试过都拆了就是14v,没装上一个就降1v左右啊,。。。

+15V就连接那几个管子,仔细点就可以找到故障啦

网友(2014-10-25):
是奶牛不是长城。。。检查每一个用+15v做开关的转换电压管子,一个一个的拆。。。长城是great wall

网友:
这个可不是长城的  楼主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上一个降1V,呵呵!神奇